网校
商城

楼主(2011-05-08):
内存有0.9v 1.8v 3.3v电压多有,BIOS刷过。。桥也做错就是不过内存c1000求解。。。。

网友:
不是还要有时钟的吗?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也得查内存槽总线

网友:
fysjy0903
的帖子
已经做过了。。。一样

网友:
LCD陈羡延
的帖子
有3.3v,对不?

网友:
换CPU试试看

网友:
AMD如果CPU的针角弯了也会引起不过内存的

网友:
不是的,华硕板常有这个情况,所有供电都正常,打死不过C1。我也遇到好多次了,但都没解决

网友:
wazliao
的帖子
怎么会有那么高的电压,1.5V左右才正常吧!

网友:
MCP68单桥7025-630A-A2 的芯片易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