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1-05-08):
技嘉板  能触发   时钟复位pg都正常        就是诊断卡不跑马  也不显示    要怎么搞啊

网友:
先测CPU供电和内存供电.

网友:
按着桥或者CPU座子,有可能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了啊   都正常啊

网友:
技嘉什么板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G41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