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那的问题?

楼主(2011-05-08):
屏显示不全,有1/4显示不了,为黑屏,加焊过北桥,换过屏,现象还是一样,谁有碰到过这问
提。

网友:
什么机子,什么型号?

网友:
抠电池。刷BIOS 或屏线

网友:
重新写程序

网友:
重新做下显卡

网友:
神舟hp530,集成显卡

网友:
刷刷BIOS吧。。

网友:
显卡的多

网友:
北桥重做一下吧。不行建议看一下屏码片。

网友:
你也不试试外接正常吗。外接正常的话。屏的解码,驱动出问题的大些,可以试着进入系统后修改刷新率,或能正常,否则是显卡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断了。查一下从主板与屏上码片连的两根线

网友:
软件问题,,刷BIOS

网友:
BIOS问题吧,刷 一个试,

网友:
驱动问题吧   我遇到过 就中间有个6寸的地方有 画面 遇到有一半的

网友:
从易到难仔细检查一遍 接外接看看撒情况再看看屏线不行再动主板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这种是换了一个显卡好了的

网友:
先登陆一下CMOS默认值看看。

网友:
把旧屏码片换回到新屏上试试,不行重做北桥。

网友:
就差换北桥...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