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原创升技主板专用IC触发维修与时序讲解

楼主(2011-05-08):
板号为:升技 AN52S
故障现象为:不触发
维修过程:
    哈,不触发是我最喜欢修的故障了,但是此板触发电路采用了一颗和MSI差不多的专用时序控制IC+IO 83627DHF+单桥组成的触发电路。所以和一般主板的触发方式有 点不一样,复杂了些,所以很多新手看到这样的板不头大了,好了闲话少说,现在讲解一下维修流程。
     第一步:首先测南桥的悬挂待机电路的3VSB是否正常,测PCIA 14 0V,呵,运气不错,一下找到了故障点,看图

   3vSB在图纸表示名称为3V DUAL,及双路供电的意思,在待机S5状态时,由Q31通过VCC5VSB转换为3VDUAL,而在开机S0状态时由Q32通过VCC3V转换得到3VDUAL,通俗来说该点电压在待机时和开机时都要产生的电压。而现在实测Q31的D极有VCC5VSB,S极3VDUAL为0V,G极电压为1.5V,明显偏低,N沟道的Q31截止,从而就没有3VDUAL,Q32G极为0V,那是当然的,因为没开机嘛,它是截止没工作的。而Q31的G极的开启信号3VSB_DRV是由产U18 W83304专用IC发出的,在排除MOS管自身损坏情况下测U18的工作条件,如图:

从而追查该点5VSBA的由来,如图:

是由双二极管D13通过VCC5SB转换而来,D13作用和前面说的双路供电意思差不多,在待机时用VCC5SB转换为5VSB,而在开机时,用VCC5转换得到。量VCC5SB正常,懒得找了,直接飞线(A2与K相连),5VSBA有了,那么专用IC83304得到了供电开始工作,从而正常输出高电平3VSB _drv 和5vsb_dr控制MOS管产生3VDUAL和5VDUAL,现在实测Q31G极恢复了正常电压5V。S极3V电压
   量开关针也有了3V电压,以为修好了,悲剧,点触发开关还是没反应,闷,还有问题,查RTC WELL实时时钟电路,实测32.768有压差,跳线帽有3V高电平,没法只有按时序来了,触发开关,SIO_PSIN#有高低高的电压跳变发给IO83627DHG 68脚,这时候3VDUAL已经正常产生,并且加到IO61脚,并且IO74脚VBAT检测到CMOS电压正常下,如图,
   就会发出PWRBTN#高低高跳变信号给单桥,告诉它用户请求开机,如图
单桥在自身工作条件满足后,也就是内部的悬挂待机电路和时实时钟电路正常后,便会把 SLP_S5#至于无效,发给W83304专用IC,延时后相继发出SLP _S3#无效信号高电平给IO83627的73脚和W83304专用IC的47、48脚,如图 ,实测为0V,这时候郁闷了,桥的供电时钟都正常,且收到了IO发来的PWRBN#信号,按道理应该会把这两个信号拉为3.3V的高电平才对啊,难道桥坏了,等等,一个触发电路的关键信号登场了,即RSMRST#,这信号是在专用ICW83304待机供电正常,且控制产生的待机电压如5VDUAL 3VDUAL 9VSB正常后做为一个PG电源好信号发给南桥的,相当于可理解为南桥的复位信号,一般为3.3V高电平,只有南桥接受到这个信号正常后,才能真正的处于完全待机状态,等待用户开机指令,于是测W83304的43脚RSMRST#、PWRGD_SB为0V,如图:
   而这时测R323的3VDUAL上拉电压和IO发过来的SIO _PWRGD _sb(IO 75脚 在IO待机供电正常后发过来的,它与RSMRST两者形成相与关系)都正常为3.3V,(可为什么经R351 R323后就被拉低为0V,这时取掉C357,无果,于是把R322断开,再量W83304的43脚电压恢复正常,这时超郁闷了,天啊,很明显南桥坏把此电压拉低的(已经把网卡拆了),唉搞了半天最后结果是单桥坏,郁闷了,拿着板看啊看,想啊想,嘿,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了升技主板在COM口旁边有一个清除CMOS开关,作用是用户不开机箱都可以达到清除CMOS,是不是开关找错了,于是把开关拔到另一测,用线把取的O欧电阻连上,测RSMRST#3.3V正常了没被拉低,哈看来桥没坏,触发一关能上电,插上CPU跑26亮机了,至此,主板修复。所以在这里提醒各位不知道的朋友,在修升技这种板时,不触发时多留意一下这个开关,不要像我一样犯了这种错误,花了这么多时间搞了半天,不过我觉得虽然是浪费了时间,但从中得到了宝贵经验还是值的。
    各位兄弟如果写得好的话就多多支持,加点分吧,加精最好,哈,谢谢了

 会员11440912元2022-10-26 13:55

Solo。 + 10 原创内容

网友:
哇,多谢163老大,出手就是拓气啊,一给就给了六十分,爽死我了,以后我会多发点的

网友:
升技的主板你说的那个开关在什么位置啊 ?可以来个图看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在COM口旁边

网友:
加分了 要是LZ把那个开关和连0欧连线弄个照片就更完美了!

网友:
响应兄弟们的号召,现在把图传上来

网友:
不好意思,多发错了两张图片,请管理员删除

网友:
新板DVD光盘里实例也有个二极管坏的。呵呵升级板二极管坏的真多啊
那开关地球人都知道吧。EZ-CCM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饼哥,从回贴的人看还是很多地球人不知道的,我是知道,但没想到它开关错会引起南桥不拉高SLP _S3# S5#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关错当然会引起不拉高SLP_S*#        INTEL都这样。只是NV不都这样而已,只是我没去测过开关反了会不会引起RSMRST#被拉低。。。你的帖子非常 有意义~~

网友:
很羡慕,功底深厚了,我看教程都晕了,还别说修了,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过奖了,其实很简单的,只要你掌握了INTEL的上电时序就OK了

网友:
那对于我们新手来说,麻烦兄弟能否顺便把这个时序也写一下,这样就更加好理解一下了,多谢

网友:
就是这个开关让我以前维修浪费了N多的时间...
最后查到这个开关上,简直是个悲剧...  开关后,RAMRST#不会被拉低,但好像VBAT要被拉低...

网友:
这个贴子,很详细的说明了,带专用芯片的上电过程,以后,可以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兄弟,事实证明RSMRST#会被拉低

网友:
很专业水准,看的有点蒙,多少知道那么一点,就是带字母的太多了,所以就………………

网友(2011-06-22):
新手看是有点晕

网友(2011-12-09):
分析的很详细   看楼主的帖子就是舒服   写的图文并茂

网友(2012-04-08):
来看看真的长见识

网友(2012-05-09):
不是CMOS开关问题吗?怎么又用线把取的O欧电阻连上,是连到RSMRST#上吗,请求各位大师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