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换高压条问题!!

楼主(2011-05-08):
一台三星943NW开机直接暗屏!!不会亮几秒再暗。因为手头上没有配件,现换通用高压条上去!!现不知亮度调节是接那个位置,板上有标明两个ADJ的,一个是BL_ADJ_PWM,一个是BL_ADJ_ANALOG,请问一下是应该接哪一个??谢谢!!
暗屏

网友:
用表测一下搞了很多真没注意都是用表量的

网友:
你可以先接第一个看行不。不行接第二个。只要接的开关信号不是地线和供电就不会烧板。

网友:
好的,谢谢!试试先。

网友:
3楼说的对
BL_ADJ_PWM是开关信号BL_ADJ_ANALOG是调节模拟量

网友:
最好 不改 还是 修 原板,,因为 这个板子 的 高压供电 高于12V 很多 时间久了 高压条 受不了,,,,,,,我以前就改过 1个月左右 高压条 就烧糊了

网友:
BL_ADJ_PWM 这个就是开关 ,只要你把电压和地线接对。开起的信号一个一个试那个好就接那个就OK.

网友:
943这款还没改过高压条,都是直接修复原板。
你换个高压线圈试试?

网友:
BL_ADJ_PWM,是高压开启信号。你可以用表量,开机时有电压待机时没有电压的那个脚就是。

网友:
调节亮度开关,看看那个电压有变化,不过一般这个亮度调节我们都不接的,反正一般客户也不调这些东西

网友:
换个线圈就可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