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掉电通病

楼主(2011-05-08):
   , 此机器开机会掉电,你如果再开的话可能会不触发。这机器你加焊北桥的话 会有机器可以开机的假象,但是过段时间还是会开不了机 掉电,。

   此机器通病在北桥下面的一个电容不良引起,在板子背面   桥的正下方 用万用表可以测出,更换后会OK

网友:
通病维修也是不错的,  LZ要是能拍个图上来说明一下就更好了, 能在图纸上截个图也好呀,

网友:
华硕的某快板子  不开机 下方有个电容短路  桥北桥

网友:
楼主能发个图就最好了。

网友:
嗯嗯,知道!

网友:
维修心得,收藏了,谢谢!

网友:
楼主辛苦了,谢谢你的维修经验。小生学习了。

网友:
能告诉具体哪个电容吗

网友:
谢谢楼主了,如果不是看这贴遇到这机器还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咋整了,太感谢了

网友(2011-06-22):
哪个电容啊 我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手上正有一个,插显卡就掉电,显卡确定是好的.重做过北桥,不上显卡能听到开机启动声.待解决

网友:
兄弟 麻烦说具体点  你这样说等于没说

网友:
这样的情况LZ真是该把图片附上,这样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2011-07-31):
我手上正有一个F8S,插上显卡2秒就掉电,显卡确定是好的,不上显卡能听到开机启动声不掉电,楼主告诉一下是那个电容不良引起

网友:
华硕F8S掉电的电容位置图. 大家试一下,我的F8S,插上显卡2秒就掉电,显卡确定是好的,不上显卡能听到开机启动声不掉电,我的换了就OK,祝大家好运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376057772 -2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接了一台F8S,显卡是ATI的而且是另外插的一个小板显卡,也是能开机不显示,电流都上了1.5了,不知道咱整,加焊过显卡无效。求助一下网站的技术支持。谢谢!!!

网友:
LZ 在发个图

网友(2011-10-18):
请问是那个电容呀,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请问一下,是那个电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