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BOOK G4开机出现?求助

楼主(2011-05-08):
苹果 IBOOK G4
笔记本
这个是收回来的 一开始是好的 被朋友不正常关机之后 就开不起来了 一开机就出现白屏中间有个问号{[?] }按什么键都没反应 打电话问售后 他们说也不清楚 郁闷啊 总不能砸我手里吧
笔记本

网友:
zm怎么就没有知道的 啊 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
白屏中间加个问号是没系统吧

网友:
查看下,硬盘线是不是松动了,开机没找到硬盘

网友:
swwsml
的帖子
硬盘我从新插拔过 没有用的 难道硬盘坏了 或者说没有系统

网友:
先放个电试试

网友:
用苹果系统软件从光驱引导,恢复下boot引导程序,或者重装下系统,主要是看看硬盘坏没有。

网友:
是不是有个文件夹的图标,上面有个问号吧。
应该是系统坏了。
用启动盘启动恢复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现象是系统问题或是没有认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