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37S 档Checking nvram

楼主(2011-05-08):
机器型号:ASUS Z37S
故障现象:开机后出现Checking nvram 死机,
维修过程:更换CPU,内存,无果
               南桥RTC电路无导常
              加焊显存(无果,意料之中)
             刷48PIN BIOS,无果;
最后更换南桥解决,

总结:根据CHECKING NVRAM 的网络解释非易失性随机访问存储器 (Non-Volatile Random Access Memory),是指断电后仍能保持数据的一种RAM。

如果通俗地解释非易失性存储器,那就是指断电之后,所存储的数据不丢失的随机访问存储器。

南桥内部的实时实钟电路就是属于这一种类型.

碰到这种情况以后应该重点检修南桥外部的RTC电路,及更换南桥.

如有不对,请多多包涵.

网友:
南桥内部是掉电不丢失信息的啊

网友:
BIOS设置程序是保存在南桥里的,丢失了所以说南桥坏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南桥里的CMOS坏了

网友:
虚焊了是不是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南桥内部集成了COMS存储器和RTC

网友:
修到过华硕机器 板载内存出错,档这个错误的.害得把8个内存全换了才好.运气背,其实只换一个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