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QR1求助。。。

楼主(2011-05-08):
前天接了台索尼PCG的本本,开始没待机。我把SMOS电池放电就有待机了。但开机跑到0.7几跑不动了。重插了内存,也换了好几根。都还是加到0.7几。北桥附近也没有类似的短路现象。有没有高手教教我。

网友:
这样描述很难帮得到你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不晓得从过干不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加旱北桥把

网友:
动完北桥动南桥 还有绝招是座子 再不行结束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绝杀太极三招

网友:
刷BIOS  后 查 内存条件  和对地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