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触摸键问题,开不了机

楼主(2011-05-08):
三星943NW触摸键问题,开不了机,不懂得怎么判断触摸键好坏,怎样可以不用触摸功能只要能开机就可以了,短接那两个脚可以开机呢?有5条线: 3.3V LED KEY1 KEY2 GND ,短接那条线可以开机呢?
开不了机

网友:
一般是那个模块有问题,,

网友:
怎样搞好?.....

网友:
你试一下不插触摸板 看能否直接开机

网友:
这种按键应该很少坏

网友:
不插触摸键不开机的,只找同样的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