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接了个SONY电池来修

楼主(2011-05-08):
今天接一个SONY的电池来修修。客户说摔过。心想可能是摔断线了。只要接上就OK。结果一拆来,发现6芯电池。坏了4颗,因为没有专业的设备检测电池。所以我用了个笨办法,把电芯拆下来,用可调电源对其充电,如果哪几节电流非常小。或非常大的就肯定有问题的了。电压调成3。7V,坏的4个一接上电源电流直接5A。电源保护了,而好的两个充电电流在1。2A左右,更换4个电芯后。电池放电完成后再充电。显示电池正常的了。

网友(点评):
这样搞爆炸了就弄大了.

网友(点评):
电池我是坚决不修!就算修好后使用中一旦发生意外爆炸,责任是不小的!赔的倾家荡产了后悔就晚了!电池混用需要配对的,参数不一致的电芯混用很容易出事!

网友:
没有刷新存储芯片什么的吗?

网友:
芯片旱已经保护锁死了吧,,,,

网友(点评):
不知道。呵。装上就能用了,也许我运气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搞DELL的电池就没那么好运了。修完后。不提示充电。但是也在充电。不插电源他也提示在用交流电。。反正到最后没搞定。不过能用。

网友:
一般电池里都有控制IC的,这个没有?怕是山塞的吧。

网友:
锂电池就是山寨的也要有这个IC,如果没有,那电池很容易爆炸,,所以不可能没有的,,
那么大的一个电池爆炸的威力是很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有控制IC的吧,  只是没有拍出来图片吧,

网友:
从来没有自己搞过,听说容易爆炸。。

网友:
超压了发热厉害了就容易爆炸

网友:
以后没学好,不做这个,怕炸。

网友:
我看楼主的图片里的电流达到4A以上这样会爆炸的,吓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是一瞬间的。。检测一下电池好坏而已,1 。2秒还是不会爆的啦

网友:
电池是这样修的啊?

网友:
前几天有一个HP的电池客户在本人那换过电池芯,但是还是不充电也不放电用不了,电池里面的控制板也被搞得很烂了,后来放弃。换新电池!

网友:
恐怖,我怕毁容,我是放弃这个维修的!

网友:
还是不要修的好,炸了就像反应堆了.

网友:
不会吧,是没记忆芯片的电池吗?新电池都不敢搞,一断电就锁芯片

网友:
有的电池会琐,这是就要改EPROM值了

网友:
笔记本的电池一般拆掉电芯就会被锁死,唯一换电芯的方法都是用的移花接木!新电芯接上后再拆除掉旧电芯,而且接的时候从负端开始低电位往高电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