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E255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1-05-08):
昭阳E255 , 不定时掉电, 此掉电 非彼掉电, 而是只有CPU 供电停止, 见图

正常时

掉电后

除了 CPU座子没有换 时钟电路没有动,之外, 包括北桥 CPU 供电等等 的 都 干过了

没有折了,本来很多毛病,都修好了,现在还剩这个故障,要不弄好,我真是太亏了

网友:
掉了的时候。 是掉了芯片的供电 还是掉的开启信号。

网友:
看你发的图的数据,各开户信号和CPU关闭信号都正常啊,楼主你说的是掉电时是指VCORE无吗,按理这些开启信号都正常了,而且楼主你说该换的元件都换了,CPU电压应该出来了啊,可以查一下CPU温控信号,不行把温控拆了

网友:
QFN封装焊接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