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1开机掉电!

楼主(2011-05-08):
开机电流,0.01A(待机)--1.07A--0.78A,定2-3秒后掉电,是痛病吗?

网友:
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啊      1.07A--0.78A, 你看下 前面有没有跳变     这个感觉是电压全部出来的电流

网友:
显卡是痛病。

网友:
不上显卡板试下就知道了,掉电后还能不能再开机呢

网友:
应该是少供电还有PG信号,这个应该好查,图坛里也有的

网友:
还要问,基本可以判定是某组电压没出来,电源管理芯片把电源关闭,算是比较典型的问题了

网友:
妈的,这机是同行送来的,给他报150,他们问了机子主人,主人说贵了,退回了,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