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半桥结构ATX电源两个主开关管基极波形的疑问

楼主(2011-05-08):
小弟刚上手了一个二手示波器  找出了一台能正常启动的ATX电源 结构为半桥式 两个主开关管为13007    芯片是494+339的,  空载状态下我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启动,保持电源处于启动状态 用示波器的探针地接后级地, 用探头测 494的 8脚 方波,我实际只能看到很规律的方波实际是方波的一半 保持档位不变测11脚 也能看见很规律很清楚的方波(方波的一半),我再把探针地接到初级下管的E极 探头接下管的基极 调节档位可以看到 很规律整齐完全的方波  ,保持档位不变示波器的探针地接上管的E 探头接上管的基极  应该能看到跟下管一样的方波啊可是我没看到 还需要把 时间档调到2us  DIV档位也需要把把振幅调高, 才能看到 但并不是下管那样的方波而是类似上下波形都变成三角的正弦波 ,频率和振幅都比下管的要高一大节                                                                                                    请问  :完全正常的的电源 上下管基极的波形是不是应该一样的(模样上看起来毕竟他们之间有相位差)                       我测了下管的再测上管基极的波形时 是不是应该在档位不变的情况下也能看到跟下管模样一样的方波 ? 如果是  是因为什么?如果不是有是因为什么?  我测得这个电源有故障吗? 故障在哪一部分电路?

网友:
字太多了.不想细看.
你要量初级的波形,一律接初级的地.不要接上管的E极.上管的E极是地吗?

网友:
上不了图 当然就要描述详细了,字少了我能描述清吗?我自己已经找了一台使用正常带负载正常的世纪之星 电源 芯片也是494的,经测试 推动前级波形一样是方波能够看全,看不全是示波器刚上手设置不对或者说档位我没调好,推动后极波形一样 也是方波,两个基极波形一样也是方波,带负载后也是方波 波形一样

网友:
示波器的接地要分冷地和热地,不然所看到的波形肯定不一样。

网友:
使用示波器测开关电源最好用隔离变压器隔离被测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完全正常的的电源 上下管基极的波形是不是应该一样的(模样上看起来毕竟他们之间有相位差)
   理应是一样的。但是实际测量会有少许出入,通常都是电路中电感器产生的尖峰干扰。
2)我测了下管的再测上管基极的波形时 是不是应该在档位不变的情况下也能看到跟下管模样一样的方波 ?
   是。原因很简单,因为电路是对称的。
3)我测得这个电源有故障吗? 故障在哪一部分电路?
 有故障。怀疑是有一个功率管基极断路。或是功率管基极电路断路。准确的判断,你得上图。另外,在阁下的描述中并没有推动 级的波形。如此不利于故障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