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8):
三星R23 ATI独显的主板,电流到0.6A 就停了,CPU供电和内存供电都正常,北桥和显卡都加焊过,故障没变,还是一样,请问有谁修过这样的故障啊,帮忙给点思路,或者哪位有什么见解!
cpu
显卡
cpu供电

网友:
重点查南桥及周边电路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加焊过南桥,电流到1.2A了,但是还是不亮机。明天把显卡拿下来丛植下看看,先谢谢楼上的!

网友:
三星的板子是支持LPC诊断卡的 你接了看看走不走或者说档什么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