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哪位高手帮看一下这个图(已经解决)

楼主(2011-05-08):
蓝色妖姬的摄像头,晶震坏了,换个就好了,但由于位置太小,在搬晶震里把焊盘给搬掉了,现在不知道
晶震的那个脚可以飞线到那个地方,
摄像头

网友:
找一下那个IC的PDF ,看看晶振是接在哪两个脚上的。

网友:
ic是PAP7501v,没有电路图

网友:
如果只掉了一脚的焊盘,可用表测出没掉焊盘的脚位,掉的焊盘应是没掉的焊盘脚位的相邻针脚。

网友:
谢谢各位,找着了,接在R1的右边就OK了

网友:
电路图是对的,,

网友:
接在谐振电容非接地的两端

网友:
可以接在上面谐振电容上

网友:
先把电容和电阻的线连上,再把晶震焊在线上

网友:
大师级别呀,我估计你应该没去找IC的PDF,感觉是R1就是它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