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奇怪问题

楼主(2011-05-08):
一客户那台V3000 显卡问题你懂的 换显卡后 回去用1星期回来 有时候可以开机 关机重启就不显示 显卡换过 BIOS刷过

网友:
显卡换的是新的吗,看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真的很喜欢V3000因为V3000出的问题比较多给广大维修人员带来滚滚财富呀。你换的显卡是改良版得吗,还有你的焊接技术过关吗

网友:
显卡重新做下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最大  但也不要怕出外设问题  前天修的v3000故障是死机蓝屏  重做显卡不蓝屏  死机还有不定时的黑屏  最后故障部位在触么板 和内存  换掉内存 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