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A-G31M-ES2C 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1-05-08):
主板点亮到检测内存那一步不动了,不往下走了, 肯定是主板问题了,不是内存,硬盘什么之类的问题
内存电压测试正常,BIOS也刷了还是没有,这个是双BIOS的 两个都刷了,还是没用,
呵呵本来以为刷个BIOS就OK拉,因为GA主板BIOS容易坏
各位可知道还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南桥坏啦,,因为我修到多,,直接换南桥就可以解决问题,真的。哦

网友:
你压压桥看看能走吗不走加焊桥看看 吧

网友:
这板子现在应该还有保撒。

网友:
南桥坏了吗?

网友:
SB附近的内存供电管换掉

网友:
我也修到过没 啥好思路 期待

网友:
我碰到到一技嘉的板子。。。具体型号忘记了。。。也是不过内存。667.533.都不行。
上800的就跑马正常。。。刷BIOS。。无果。还是只能上800的条子。。郁闷。。

网友:
板子挑内存?

网友:
技嘉G31的板子, 查内存供电,SMB系统管理总线.
如果内存不报警,南桥坏得很多. 报警北桥可能有虚焊.
建议换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