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00 上内存掉电求助

楼主(2011-05-08):
型号:NEC E600
故障:原先CPU供电管短路 7811a 换后不断,能触发。能跑码,不上内存跑E0自动重启循环。上内存跑能跑到38-40掉电。有时跑38-A2,bios刷过了,基地下的
CPU供电1.2V
内存2.5  1.25都有
1.8 2.5 3.3 5V 该有的电压都有了,
掉电后能继续触发,排除短路,
加焊过EC MAX1718 max1715
示波器测各路供电无杂波。
下面没思路了。。。
忘大侠们指教,

查过LCD供电发现没短路,北桥没发出ATI-ENVDD

证明还没跑到亮机这步。

网友:
十几个人看,没一个回复

网友:
CPU供电那块电压波形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