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hinkpad x200 慢的要命。

楼主(2011-05-08):
开机之后,风扇转一下,然后好长时间才亮,进bios 之后特别慢,cpu 风扇根本不转,谁遇见过?
cpu
iOS

网友:
如果风扇电路正常的话,风扇不转说明处理器不热,也就是说处理器没有全功率运行起来。外频或不正常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