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彻底的格式掉硬盘里的数据?

楼主(2011-05-08):
回收电脑,顾客总担心,数据的安全。

如果一键四分区的话应该可以还原的,请问如何让顾客放心,彻底的毁灭掉原数据?

请指教

网友:
低格后一般人找不回来。

网友:
PC-3K里有安全销毁数据  谁找回算他牛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3000是一个PCI卡,还是一个软件?

网友:
低级格式化慢,又容易伤盘.用 winhex 搞全盘填充,速度比较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我来试试这个WINHEX

还有个问题:填充后就不可以恢复了吗?

网友(点评):
恢复是建立在没有修改的基础上的.如果每个扇区的数据都被修改了,神仙也无法恢复.

网友:
由于操作系统在做格式化,删除,等等操作时,并不是将涉及到的所有扇区都去修改为00或FF,只是修改了目录区做个删除标记等等,而原来的数据存放的扇区根本没动,这才给数据恢复提供了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

网友:
硬盘第一次写的东西,拒说可以找回来。就跟在黑板上写的字一样。第一次的信号残流最强。
不过只有厂家能搞。

网友:
用DM,冲零或低格都行

网友:
时间够就低格

网友:
用WINODS原盘重分区格式化

网友(点评):
这样也行?偶来试试

网友:
用MHDD全盘清零,清3次就基本没有办法找回来的

网友:
有时间最好低格一下,就是神仙也找不回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让它坏掉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真的很烂!

网友(2011-06-10):
最方便的方法应该是格了之后再把全盘都写满天反复2次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卡,装上就可以吗  不用什么驱动之类的吗

网友:
VCR 擦除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