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775V88+无CPU供电小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08):
       此板在别处修过,拿过来看了下只动过电源管理芯片L6711别的倒是没怎么动过。
       先上下图

       测量了下无短路现象,插诊断,上电。诊断卡跑01,复位灯也没亮

       测量了下内存和南北供电均正常。测U供电时一点电压都没有

       既然是U没电压那就只能先把U电压修出来再说,上网搜了下L6711的PDF,还真给搜到了

        看了下几个供电脚并进行测量都正常,接下来就该测下有无开启信号EN了。看了下图在13PIN。测量此脚电压为0V

       看来应该就是EN脚线路出问题了。追线直通CPU座上方的12W小芝麻管的D极,12W S极接地,G极有5V的电压。B极线路经过一个102电阻和822电阻。822另一端通PS/2的供电跳帽那。(待机5V),现在要嘛12W管子有问题,要不B极线路出现问题。首先先换了个12W,故障依旧。看来只有查B极上的零件了,102电阻阻值正常,当测量到822电阻时,表直接性就鸣叫起来了。怎么只有11欧。

        再测量822两端的阻值都有300多啊!怎么就短路了。将其拆下测量阻值也是11欧,看来是这电阻坏了。从报废板上找了个822的电阻换上去。上电,测量U电压有1.3V。断电上U,诊断卡跑DE

      过了U了,再次断电,上内存。上电,诊断卡跑2A 85 96 00显示器显示

      由于工作的地方网速慢,搞了很久都没上来。

网友(点评):
哈哈,学习到一招.今天晚上熬夜不是白熬哦,PWM的EN有毛病,跑线路,882电阻爆头,搞掉,OK.不错,谢谢

网友:
由于网速问题。稍后编辑好了再发。大家别见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期待蔡杰赢的精品贴,进来一看没有。失落感很强,什么时候能发上来?

网友:
我也是火大啊!不知道什么网速,都编辑好的上上来就是这样,我贴也是小维修的,基本上懂点都可以看的懂的,给新手看的

网友:
新手学习了   要是我IC供电正常就会先换了再说

网友:
LZ不错哦

月饼 -17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下那个822电阻的阻值是变小了吗?因为我第一次听说电阻的阻值会变小,望赐教。

网友:
我一直在关注------好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12w是场管吧。。。

网友:
神奇。。。我只见过电阻坏了变大的。从没见过变小的~!!!!!!!

网友(点评):
电阻变小的其实也很多。。。最近碰到好几例。。。。。。

网友:
新手上路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要顶楼主,图文并茂,语言表达很清

网友:
不明白,E接地,B有5V,C没有输出,应是12W小芝麻管坏才对呀。

网友(点评):
B应该是G,C应该是D,没有输出,所以EN脚电压为0,场管应该是好的

网友:
看来楼主很细心嘛

月饼 -4 来点有用的回复好么!

网友:
B极5V,CE极导通,导致EN电压为o

网友:
原来是电阻的事,坏了它的阻值能变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阻值变小了,相当于是导通了。

网友:
你发的帖都是图文并茂的,看了之后都会受益匪浅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一块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修好,我有空回去看看

网友:
我也郁闷哦。电阻坏的话只能阻值变大吧。。怎么会变小呢。。。!!

网友(2015-08-24):
嘿嘿上拉电阻笔记本坏的多,没想到台式机也坏这个,一般都是散热不好烧的。

neco -2 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