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T9618A代换芯片

楼主(2011-05-08):
  我这有块ASUS的台式主板,开机自动上电,用假负载量别的条件都有,有的不正常,最主要是,供电相差太多,上下管查过,换过一个坏的上管,线路跑过,还换过一处MOS下管,拆过一个电阻,只是最后,那个供电还是不达标,只有0.7几到0.8左右,我飞过线,郁闷的事是飞了没什么用,我也知道那个RT9618A八脚芯片有问题,但是找不到同型号的,上网上查过,代换的也没听谁换过,现在只好来求助高手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