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下面的电阻阻值多少?

楼主(2011-05-08):
一液晶显示器开关电源里的电阻棕、黑、黄、金、兰,怀疑有问题,去电子城买,卖电阻的说是100k欧,说最后的兰色没有用,我按五环电阻算是10.4欧,不知谁的正确,棕1黑0黄4金0.01。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个电阻是尖峰吸收电路的电阻,一般电阻在100K左右,不过想知道这种五环电阻的计算方法

网友:
100k和10.4相差这么多,好分辨呀,用表量一下,如果阻值大,接近100K,那就是100K的。如果是欧级,就是10.4的。若是开路了,就在中间部分刮开漆膜,量中间与两端的阻值,总有一端是有阻值的,看是什么量级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高明。不过还是好好学学基础的吧。在学校的时候还知道算法。出来没用过,现在也忘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