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突然黑一下,几秒钟就好

楼主(2011-05-08):
一块AM2主板(上有SOYO标志),集成显卡,有独立显插槽但没有用,接DVI数字信号,不定时屏突然黑一下,然后又好了,换个屏,现象依然。换另一个D-SUB信号线连接后,就再也没出现黑屏的现象了。换回另一个DVI接口,又出现不定时黑屏现象。此主板集成显卡输出接口同时有上述两个接口,现在只能接D-SUB接口用,但清晰度没DVI接口的清晰,如何修复,请大侠指教。

网友:
等高手来指点。俺没遇到过同时集成这两种接口的。

网友:
现在有很多主板都集成这两个接口地

网友:
北桥虑焊了!!!!!!!

网友:
显卡供电不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决问题了吗?解决了发上来分享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没有解决,不知道高手何时来看一下。

网友:
桥虚,北桥我不敢动,动了可能就全死了,我本事还没到家还是给高手来做这桥吧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自己大胆一点做一次试试。给桥加焊不难,自己用BGA的时候把时间控制在4分30秒左右就行了!

网友:
要动北桥????那我还是用D-SUB连线,先用着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判断是北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桥有两套输出,一套有虚焊,或者坏,在输出的接口打值,在外围找一下,真的是桥的话,能用就不要动桥,有风险的喔

网友:
一般是编码部分出的问题,跑跑DVI接口和北桥之间的线路,如不行自能动北桥了,你看电路就知道显卡芯片在北桥里的,不敢动北桥哪就没办法了

网友:
就是北桥的问题,只能加焊的试一下了

网友:
动桥有风险,还是用那个能用的接口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