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居高不下

楼主(2011-05-08):
       夏天到了,很多笔记本这个季节都不好过,前几天接到一台笔记本散热不好,用鲁大师测温度高得吓人,一会就自动关机,拆开把散热部分清理了下,好多灰尘,开机10多分钟又关机了,用手散热铜管,温度高得吓人,但出风口吹出来的风缺是凉的,呵呵,无语了,这台机型是神舟承运F300T。准备换铜管,能想的办法都找了,就是找不到这个铜管,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办法不?

网友:
散热片烫说明热导已经出来了,应该是散热问题了,不是硬件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风速高的风扇散热片再加好的是AMD的U吗?

网友:
跟我上次修的IBM差不多,温度高的吓人,换了铜管一套,温度马上下来了。

网友(点评):
单独的换导热管,能换吗?怎么换,是不是要整套的热管,散热片一起换

网友:
换导热管试下

网友:
看来确实是导热的铜管出现问题了,换了试试!实在找不到只有换整个风扇了!

网友:
换导热管真的可以吗,我还没这样搞过

网友:
是不是风扇的转数达不到了,先换风扇吧~!

网友:
直接换铜管就行啦。。漏啦

网友:
加大风扇马力

网友:
把散热片一块都换掉,肯定好

网友:
百分百是铜管坏了。CPU这端的铜管很烫,那说明CPU与铜管接触没问题,但不出热风,那说明铜管没把热量导到出风口。你可以摸摸看风口那边的铜管现在应该没什么热量,因为铜管坏,内部已经不真空了,里面的导热液也漏了,起不到导热作用了。

网友:
- 铜管里面的液体用干了。 我敢确定不相信 你剪开看下。。

网友:
吹出来既然没温度,肯定是末端的散热铜管坏了。换个散热器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可能是铜管内导热液漏了

网友:
恩,温度高。。散热口温度不高,风扇狂转。。换导热管吧。

网友:
换铜管或者卖给他个散热底座

网友:
换铜管  或者换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