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格式化U盘~~急求

楼主(2011-05-08):
4G的金士顿U盘无法打开,且每次打开都自动弹出需要格式化。点了格式化但不能格。
网上下了个 HP U盘格式化工具也不可以格式化!!
问什么情况在!

网友:
可惜我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自动什么情况那么? 给我说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U盘格式化的时候,提示 WINDOWS无法完成格式化!

网友:
用WINHEX恢复一下DBR 就行了  U盘下应该有DBR的备份  在6,和8扇区。恢复下就行了

网友:
是的,用WINHEX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找到相应主控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

网友:
我有个4G金士顿的.量产成功了.还蛮好用的.量产成功后里面的系统都是隐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WINHEX  已经下下来了,可是不会用你说的那 功能,找不到。能说的详细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WINHEX  已经下下来了,可是不会用,能说的详细点么?~

网友:
  用这个DGen343Std_x86_XiaZaiBa   格式化 选择 FAT32  格式

网友:
把那个U盘重新量产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重新量产就可以啦

网友:
DBR是以55AA结尾的程序段,WINHEX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十六进制编辑软件,,现在我们来看看如何使用WINHEX来重建DBR,在谈重建DBR这个问题之前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FAT32格式在硬盘存储区域结构和各部分的作用。

     硬盘上的数据按照其不同的特点和作用大致可分为以下五部分:MBR区,DBR区,FAT区,DIR区和DATA区。

     下面我们着重介绍一下DBR区。DBR操作系统引导记录区。第一个分区的DBR通常位于硬盘0柱1面1扇区,是操作系统可以直接访问的第一个扇区。他包括一个引导程序和一个被称为BPB(BIOS Parameter Block)的本分区参数记录表。引导程序的主要任务就是,当MBR把系统统治权交给它时,判断本分区根目录前l两个文件是不是操作系统的引导文件。BPB参数块的作用就是记录本分区的起始扇区,结束扇区,文件存储格式,硬盘介质描述符,根目录大小,FAT个数,分配单元大小等重要参数
1. 每扇区字节数一般为512,换算为十六进制并经过到位处理后,填到相应位置为00 20

2. 每簇扇区数的确定方法是根据FAT大小和磁盘容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计算,从而得到结果,结果需要经过十六进制转换和倒位处理。

3. 对于保留扇区数的计算可以根据DBR所在位置与FAT1所在位置的关系算出,同样转换倒位。

4. 磁介质描述符最常用的为硬盘,用十六进制数F8表示。

5. 扇区总数参照MBR中的扇区总数进行填写。

6. FAT表大小,在底层根据FAT表的标志算出FAT表所占扇区数,经过转换和倒位填入相应的位置。

修改好以上参数,就完成了DBR的修复。

上面就是关于FAT32文件格式的DBR恢复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2011-06-27):
去U盘之家看看里面有很多解决方法

网友:
最好是找个相应的工具量产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啊  谢谢  试试去

网友:
用DISKGENI这个软件格吧!肯定能搞定!

网友:
用量产工具量产一下,不行的话就用DISKGEN 去格试化

网友:
下个芯片精灵测试下芯片厂商,然后再找个相应的量产工具,量产下应该就可以了 .我以前的一个就是这样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