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 冰唇红 开机灯闪

楼主(2011-05-08):
接到客户的机子,拆开看后电容没有怀孕。拔掉屏线,上电灯管点亮,怀疑去屏供电的6脚芯片5V没有来被拉低了。后实测去屏线的5V不来,直接在6脚芯片的3脚和6脚搭了一根线,开机5V来了 ,灯也不再闪烁了。此机修复。
芯片

网友:
这样短接不影响屏供电电路吗?

网友:
不会影响的 ,是那个6脚芯片坏了 。我没有换直接搭了一根线

网友:
对,我也遇到过的。直接飞个5V过去.

网友:
这样飞线过去不会烧屏吗? 万一 屏不是5V呢?

网友:
呵呵 肯定先用表笔查过的卅

网友:
这样屏不就一直有电吗,高压关了,屏还在工作,这样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