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利浦202E1液晶显示屏的图纸

楼主(2011-05-08):
一台飞利浦20寸LCD的显示屏   12V/5V电压的电源芯片烧了  不知道芯片的型号  只看到芯片最上面一行最后的4个字 是:XXXX30AP(前面的X是看不到的)    本人实在猜不出这个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  那位兄弟知道的请指点一下   或者那位兄弟有这种液晶屏电源板的电路图能上传一个  谢谢!

网友:
这个片子是EA1530AP,

网友:
没错, 应该 是EA1530AP

网友:
多谢 兄弟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