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6400

楼主(2011-05-08):
今遇到一台惠普NC6400,开机自检报错时间未设置,于是就进BIOS设置,可是进去后能看到时间选项却无法正常调节,之前并未对BIOS进行任何操作,不知何故?哪个朋友遇到过此类现象,分享一下经验,谢谢了!!!

网友:
先把CMOS电池在主板上的2个焊盘短接一下,然后再把CMOS电池装回去,看怎么样。不行的话再登陆一下CMOS默认值试试。

网友:
放电小心。别把桥搞坏了

网友:
按键按错了吧?

网友:
没有呀,郁闷到底是怎么了?

网友:
可能你按键按错了 这个  设置保存不一样 的

网友:
原先修过一个主板,就是时间 日期不可调,晶振,IO什么都换过,没好。估计桥有问题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还得自己慢慢查,都有时间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