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2009wb白屏

楼主(2011-05-08):
今天接到一台刚刚过保的DELL液晶显示器器,显示器正常使用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出现白屏现象,然后又红 绿 蓝三个色带出现。有没有哪位大侠遇到到过此类故障。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了,用橡皮擦擦看。

网友:
换根屏线吧,不好弄,擦了又返

网友:
慢慢试,试到故障出来以后测看看各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屏供电电压过低吧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