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个忙,确认一下这个是不是技嘉专用的IO。

楼主(2011-05-08):
今天去华强北买了10片IO型号如下:
  IT8712F-S
0722-KXS
ZM21WCGB
请问一下这个是技嘉专用的IO吗?请高手们辨别一下!谢谢!

网友:
带GB的 都是

网友:
按前边2排换上不能用吗?

网友:
我现在也搞不懂了现在不在公司,拿回来仔细检查的时候发现最后一排的后2字又带GB的,前面的都能对的上, 明天回公司的时候测试下.....就是很无奈,不知道是不是技嘉专用的IO

网友:
这个是有点补好确认.慢慢的再测一下吧

网友:
你那是技嘉的专用IO,不能与其他的代换,哪怕是型号相同也不行,技嘉专用的IO不能代换其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用,后面也得代GB

网友:
后面带GB 的IO 技嘉专用

网友:
谢谢给位了,今天换上不行,后来又去华强北换了,搞的商家也比较郁闷....回来换上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问题解决了, 是技嘉专用的IO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问题解决了, 是技嘉专用的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解决了, 是技嘉专用的IO

网友:
技嘉专用的IO
带gb的,是技嘉的专用,老师都是这样说的,维修中不能用他代替其他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