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N7818/V掉电

楼主(2011-05-08):
今天修到一个信步N78的主板开机老是掉电,,又自动开机,,然后有断电,,我换了CPU   电源。。也还是一样,,然后我把那个CPU的白色的架子,,和那个铁换掉,,之后就解决问题了;阿,,原来是没检测到CPU,就自动关机,,然后又自动开机。。我用同样的方法修好了几快这样问题的 主板,,谢谢支持,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不过我的架子是被同事换的,应该是架子上后变形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