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不触发

楼主(2011-05-08):
下前班,收到一台IBM T60的机子,拆机,上电0.03按一下开机就。0.01了,测3 5 V都没有了,测各大电感对地都正常,不知那问题了,
不触发

网友:
看按完开关之后3 5V 还有没有 要是都没有了就可能是小问题! 这种故障有通病的

网友:
原来有的,按一下之后就没有了,一般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有时候还可以开到机子呢,但还没有进系统就关了

网友:
触发保护 IO 网卡 35B 后续短都有可能产生保护

网友:
很有可能是哪个地方微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