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一下南桥背面电容会蓝屏关机

楼主(2011-05-08):
一块N6100主板 430的南桥,能点亮正常系统,南桥发觉有些热,当收摸到南桥背面的几个电容时就会蓝屏或关机,请问高手这种情况是什么回事,南桥不良还是南桥有虚汗。。?

网友:
你手带点嘛 晕死

网友:
多摸几次是不是都出现一样的故障,这才好判断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c次次都一样 说道手带静电会这样的说法太勉强。。 别的主板我从来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手也是导体啊,摸电容的时候几个不同电压会搭到一起吧,保护了

网友:
是不是手指碰下去,使电容和地短接了,使某某电压被拉低引起的?

网友:
带个绝缘手套     要不是这个问题的话  那差不多就是南桥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