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见过这种问题吗??(已解决)

楼主(2011-05-08):
映泰TForce 550 正常开机,进系统各功能都可以使用,唯独传感器有问题,全部乱套了,IO是8716F-S,已经换过了,问题依旧!!发上来请大家帮研究一下!!

今天用这块板来装系统,进到系统的时候看到打印接口显示黄色叹号,软盘控制器也是黄色叹号,一下子就
想到是75232可能有问题,于是关机,换了一拆板的上去,开机,以上信息全部显示正常值了,进系统去黄色叹号的设备已经正常了。原来是75232的问题,害得我还换了一个IO,还好焊工勉强过得去!!在此感谢大家的帮助!

感谢“月饼”老师给我加分,哈哈!
见到这贴这么火,我再传点图片吧,有朋友还不知道我问的什么问题呢,老以为是认不到硬盘。呵呵,下面再发这张板的裸照让大家看看!!

修显卡时的祼照!!

换上去的IO和75232,焊工不是很好.

这是正常的温度和电压监测结果。

网友:
没有见过  但是这些不影响使用把

网友:
不影响使用,就是看起来很恐怖,所以特地换了一个好板的IO,结果还是老样子,看来问题可能出在传感输入线上,不知道这款IO是那些脚作探测用的??

网友:
你没接硬盘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看见!

网友:
回四楼,我特意不接硬盘的,不然它会一直进系统了,要按PAUSE键才能暂停的。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看到,全部多不可以用.刷个BIOS看下.

网友:
离开基地半年 各位都还好 这个问题我还没遇到过  期待大家的结果

网友:
放电或刷个BIOS

网友:
为什么 这么多人说是BIOS问题呢,老感觉是线路问题,晚上回去没事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各位老大,我把官网上下的三个版本BIOS全部都刷过了,问题还是老样子哦,说明故障不是BIOS识别上,而是在IO的探测信号输出电路上!

网友:
回楼主,不影响使用吧?

网友:
我也遇见过.、什么牌子的我就忘了.我只知道是478的.也是这样还经常死机.修了好久都没有修好.最后只能叫客人换板子了.现在换下来的那个主板还在研究呢

网友:
那你跑跑探测信号的电路 看看有相连的器件有无问题

网友:
这个只要不影响 使用都不用管它的,谁没事天天看它呢?

网友:
应该不是传感器 本身问题,因为不可能电压,温度同时出问题的。估计是传输数据出的问题。既然已经换了 IO芯片,那下面就是南桥问题,建议你直接换南桥问题吧

网友:
板子已经修好,欢迎大家继续拍砖块!!问题解决方法都已经贴在一楼!

网友:
确定硬盘接好吗?换IDE线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这板已经修复了,解决方法也已经贴在一楼,你根本就没有 看清楚我问的什么问题,我没事换硬盘线干嘛!!

网友:
楼主75232是个什么元器件啊能详细点说一下么我是新手

网友:
hai1981
的帖子
75232,主板上的串口控制器,主板上的25针并口和9针串口功能就是它了,目前它也是主板上唯一的使用到-12V的芯片。现在很多新出的主板已经抛弃它了!!

网友:
很少见,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

网友:
我了个去,饼哥给我发的上课用板和你的一摸一样的

网友:
嘿嘿 有学到个新问题

网友:
a20ma20m
的帖子
纯属巧合,我不是基地的学员,无从抄袭一说,哈哈!!

网友:
1度好啊,这样都还有什么所求的。呵

网友:
io换的歪歪斜斜的

网友:
学习了,希望能够不停的进步

网友:
林国健
的帖子
还好能用了,要求太高了比不了啊,还得继续努力!

网友:
以前碰到这问题也老以为是硬盘问题,虽然75232管理串口,但没想到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