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电脑的主板662T-M 屏幕显示横向干扰条,闪屏

楼主(2011-05-08):
    新手,远程培训有好些日子了,也学高手们弄个例子发来,望高手们指点!

    前些日子接修个同方的台机,之前来电咨询时客户描述显示器屏幕图像内容横向的闪。因无法直接判断故障,就叫客户将主机和显示器一起送来检查。
    接机后用客户的一套试机,屏幕横向的条纹闪动,时有时无,换显示器后仍然有,故锁定主机故障。集显的机器 拆板试机故障不变,换内存故障不变。U 条子换其他板子试机无故障,遂锁定故障在主板上。
    主板型号:

主板检查:换过内存,压北桥 故障都不变。后仔细观察显示器内容发现在自检后报告未发现系统的画面上面,干扰的条纹是蓝色的(错误点:之前几次都是在CMOS下面看的,CMOS背景本身就是蓝色,所以造成判断不够及时),遂分别将RGB三路信号对地短路,发现B短路后 故障消失 图像缺少蓝色而已,测量三路输出电压 R G 都为0V左右  只有B高出0.5V。为了快速判断是否北桥输出故障 就断开三路输出的电感,跑线到北桥的输出,打阻值三组线阻值一样。排除北桥故障。因后级没几个原件,就直接拆了蓝色线路上的像三极管的小管子,还原好电感后试机 正常了,故障消失。 小管子型号 A7W 搜索基地后发现此管不是普通三极管,随后在个坏显卡上找到此型号管,加上后试机正常。

加一张     板子修好了,交给我宝宝检查!

网友:
真的好用心呀!

网友:
你宝宝日后一定是一高手

网友:
从小就培养以后肯定是个人才,不过电脑行业 不怎么样了.

网友:
你宝宝小指头一点说:“这是上管吗??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小时不学好,长大修电脑!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宝宝指着那儿说:不就是这儿坏了么,这都查不出来,还要我亲自动手教你啊!!

网友:
基地学习学习过的 就是不一样 我还在努力中  跑线路很厉害

网友:
宝宝流点口水 给你洗洗主板  哈哈

网友:
你们真逗啊 ,只关心宝宝了啊  是不是这帖要发维修间去啊????

网友:
“联科维修:请问远程培训能看清楚吗?我试看了,看不清。”

不知道这个清楚是指的哪里  培训时的视频吗? 授课时培训的窗口时小了点,不过那是软件的问题。课后有录像的,录像时老师端的全屏录像,超清晰的 放心好了!

网友:
回复 联科维修
给你看下 录像截图     类似于自己看显示器一样

网友:
跑RGB线路,还没学会,请问下集显的北桥 旁,都 会有RGB这三只特征性电阻吗“?

网友(点评):
不一定哦. 没有的要割线咯

网友:
能麻烦楼主帮我说说如何找这RGB线吗?

网友(点评):
还是从 VGA口 倒跑到北桥桥好找点

网友:
复合二极管不良,不好查啊。

网友:
宝宝都出来了,顶楼主以后多发经验帖子。

网友:
后继有人啊

网友:
我这块 671T-M 也是集显不显示,行场小芝麻管换了可以显示了,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每次开机要一两分钟才能点亮显示器。纠结啊~~~

网友:
顶楼主,学习了,楼主后继有人了,呵呵

网友:
前途无量啊,现在对你这样感觉还挺深奥的呢,不会跑线路啊

网友:
想加分但时间过了,短路蓝色信号是很好的思路。

网友:
不错,学习了、继续加油啊。

网友:
分析 动手 都是一把好手啊。

网友:
思路清晰!学得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