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Y430掉电虽已搞好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1-05-08):
今天下午接到联想Y430清理CPU风扇(是我们这块的巡警的),当时我去上门了,小弟接了清洁好以后警察那走了(Y430拆开后盖就可以清洁了)。一小时后悲剧发生,警察把笔记本又拿回来了,结果是电流条到1安多然后降下来,最后掉电(据小弟讲当时用电池开的机,进到登录系统时电池没电了,就让他拿走了)。警察叔叔就做在旁边等着。 (急啊。还有一个DELL D600的在唧唧歪歪(原来是短路,修好进系统发现键盘有几个键打不出,他硬说原来是好的!)).先处理警察叔叔的,想想没有道理啊?就清洁了一下风扇怎么就掉电了呢?先把主板拆出,待机正常,触发,到1安多降下来掉电,涛声依旧啊看这个样子应该亮了啊,怎么会掉电呢?上论坛查查,有说是因为清洁后没把显卡散热片旁的那个螺丝的问题。原帖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viewthread-tid-216171-extra-page%3d3%26filter%3dreply%26dateline%3d2592000.html
但是上贴说的是运行是掉电,而不是点不亮掉电。和我的不是一个现象,没办法,用不上。还是不能慌,我在心里想。先清一下CMOS吧,因为这个不是短路也不是温控也不像缺电压。按照台机板的维修先清CMOS,这款主板的电池是焊接在板上的,上烙铁去掉电池,加电源触发,奇迹发生了。。。亮机。。。。
后话不说了。。在此就是想请问各位修友,为什么会导致掉电呢?就算是电池没电了关机了也不应该会点不亮掉电啊?没相同。希望各位能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
还好不是大问题啊,以前在台式机好像经常清灰就不跑码,然后把BIOS放下电就OK了,笔记本的还没碰到过

网友:
CMos的问题有时说不清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之前有过一个上网本也是这样

网友:
靠,KTV的店终于开启了哇

网友:
这电池的作用就是保存南桥里一些设置信息,还是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会导致掉电。

网友:
Y430很多这种情况啊,有的主板就是贱,本来就是能点亮的板子,只是花屏,杀完后就不显示了,以为显卡没做好,再杀一次,还是一样,最后没招了刷个BIOS就OK了,也很奇怪啊。搞不懂。好了就是好事,对不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丰哥,以后还要多多关照啊。

网友:
清灰会发生各种怪现象,你的这种情况可能是人体的静电导致的,比如在空气湿度比较大的天气出现这种情况的机率大很多,使主板带静电而保护。就象我们有时候量MOS管要放电量才正确,而不放电量的时候是短路的,原因就是有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