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还没有遇到过的优盘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11-05-08):
一个金士顿4G优盘,插到电脑里,就反复识别,就是刚认出盘,就消失,然后又自动认盘,有时认出盘后,一双击打开盘,设备有自动消失,然后又出现,已经排除接口接触不好的问题,供电正常,晶振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不知道还有什么情况会出现这种故障,闪存芯片是BGA封装的。要里面的资料

网友:
有试过再量产下吧

网友:
LZ说的我碰到2次了!~和你说的基本相同 、 ‘
就是插上去发现了 U盘 但是不到5秒时间就没有了
然后再抽出来继续插还是一样!
      开始以为是U盘接触不良! 虚焊造成的 后来加焊还是 一样
没办法解决!!和 LZ一样 求解!

网友:
我也有一个优盘宇瞻的4G   UP19主控芯片,量产失败后就认不出来了,望各位大侠指迷津

网友:
这说不定还不是U盘本身的问题。别的主机上去试试。

网友:
重新量产就就可以了

网友:
到别的机子上试一下,如果是一样的问题,那样你就量产一下吧!

网友:
量产一下吧!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现象,但我不敢量产,因为怕丢了资料.正在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方法找到了,我是重做了一下电脑的操作系统,就能正常识别了.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要换主控试试

网友:
电路板轻微漏电或者主控问题是正解吧,这个和操作系统无关吧?换电脑也这样就不是操作系统的问题了。如果量产资料就保不住了。碰到换主控解决的,也有没有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