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分析下ISL6262芯片

楼主(2011-05-08):
高手来看看ISL6262的芯片工作条件。
还有解析下这些英文意思

搞个图纸在上面

网友:
最好写详细点好不,俺不懂。太土了,不要笑话额

网友:
我伤心呀!来个人说说呀!痛苦呀!

网友:
建议你去学下基地的远程  这些基地里老师都有说明的  一点你就通的

网友:
供电,是肯定要有啦,BOOT1,2,CLKEN,PG....

网友:
其实把几个信号搞清楚了也就没什么了

网友:
20脚VIN 22脚 5V   37-43脚VID  14脚EN开启脚 1脚PG 47脚去开启时钟

网友(点评):
这个电路的开启脚应该是44脚,来自io

网友:
要先了解电路基础啊   ISL6262一般要有   VIN  VDD供电  BOOT  VR-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