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偏红

楼主(2011-05-09):
今天修了个屏偏红!是三基色的问题!

网友:
那不是老化的问题?

网友:
没有具体一点吗?故障是怎样的,还有是怎样修的,?一点都没有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
这得看什么机器 有的是灯管坏 有的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灯管,驱动都有可能...

网友:
单独试下灯管会不会红色,如果也是红色的,就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一开始我以为是灯管,我就换掉了,故障依旧!后又查其它原因了!

网友:
可能是数据的问题了.

网友:
灯管老化也发红

网友:
灯管好则主板数据问题。

网友:
灯管发红很容易判断,数据引起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