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到0.85掉电

楼主(2011-05-09):
今天修了台戴尔机0.85掉电,晕!

网友:
看看指示灯是怎么亮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说的好简单,在掉电之前打下所有电感的电压呗

网友:
DELL机器有的不过内存也会掉电,看看是不是在这块掉的

网友:
你说的太简单了,没办法帮你分析啊

网友:
说具体点

网友:
感觉是没过内存。

网友:
你说详细些,什么型号,内存和CPU都代换过没有啊。

网友:
供电应该正常了,查南桥的复位发出没有,可以量声卡芯片的RSt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有电压没有出现?

网友:
到这个时候就应该差不多显了,可能是那个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 没图 没型号 没具体症状! 帮不了你!

网友:
太笼统,怎么帮你

网友:
嗨!认真检查发现内存上有问题换了个好了!

网友:
你先量一下北桥和显卡背后的电容,看看有没有短路,一般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