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大家显卡的修复率

楼主(2011-05-09):
和修显卡的朋友讨论下,给你20张显卡的话你的修复率能到多少,我自己能到50%左右,我所指的卡一般是网吧一类的卡,也不排除2次维修,不知道大家的修复率是多少

网友(点评):
本人长期从事显示卡和内存加工,目前水平在7-8成的样子,因为坏的卡,别人都喜欢搞GPU再扔给垃圾老,要是一手坏卡的话,成功更高。GPU和PCB不坏,只是电路故障和显纯我完整搞定。

网友:
进来看看高手的水平,不懂显卡。

网友:
我只能做BGA和短路   显存什么的 搞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太无语了。。。。我如果碰到和你一样的显卡修复率也是100%

网友:
      修复率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意义,一块卡,修好了你说是100%,修不好就是0%。10块20块也一样。显卡的故障千奇百怪,怎么说的准?从理论上讲,只有值不值得修,没有修的好修不好之说。如果不计代价,什么元件都可以换,直至PCB都给它换掉,还有修不好的吗?

网友:
加焊后能用住吗

网友:
网吧的卡一般都能修复 GPU挂的少 二修的就大多都是GPU坏的 修复成功率不高

网友:
工厂级的97-99%左右。(不计成本呀)。GPU 和显存坏的最多。高档的板修95-97%。板材容易出问题。经常线路不通。大多6层或8层。
作坊级的能做的60%算是不错了。

网友:
上次收荒匠送来10片PCI的显卡,全是不同牌子的,掉件掉的凶的直接PS了3张。剩下的7张全加焊了GPU,好了一张。修好了一张电感虚的。。其余全部OVER,,我才多少成功率啊!!!

网友:
楼上 的很牛啊!

网友:
修好就是百分百,修不好0

网友:
好了=¥不好=***

网友:
显卡有什么修复率之说么??如果你舍得出成本,有什么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显卡没什么好修的,看看供电和晶振正常之后直接加焊。。。修复率还是不错的,就是收费不行。。

网友:
我到现在,基本无成本修复率百分之百。
因为从前天开始看论坛里修显卡的帖子,今天回家才翻出来一块儿花屏的8500GT。大前天卖了好多显卡,后悔的啊,卖了后才想到好好学一下。这不,昨晚下了BIOS,准备刷,后来想想,要是刷不好不完了。还是按论坛里说的,先吹吧。热风枪一阵吹。拿到机子上,好了。啥问题也没有了,好清析啊。哈哈。可不是百分之百嘛。

网友:
都没有显卡修,晕

网友:
我也觉得只要不计成本 有赚的 基本上百分之百都能修好 除了显存烧了那就难搞了 把显存覆盖下的PCB线路板烧坏那就没搞头了 难得搞了 GPU坏了也可以换 其实换GPU也没必要了

网友:
显卡一般就是加焊GPU, 看掉小电感没. 目前修复率为70左右.

网友:
有七十的成功率已经很不错了,我一般达到四五十就高兴了

网友:
我只会用热风枪吹,吹好了3张花屏的,有几张显存坏的花屏不会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