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支持冷启动 拔电源线重插就一切正常了

楼主(2011-05-09):
一块迈拓80G IDE接口盘 不支持冷启动 拔电源线重插重启 一下就一切正常了
每次开机都需要把硬盘的电源线都重插一下才可以
主板、数据线、电源 都是好的,这会是哪方面的问题?
硬盘

网友:
把硬盘拿到另外一台机可以启动吗?如果可以那你就换电源.

网友:
硬盘换到别的机子上也不可以,想用必须拔电源线重插重启一下

网友:
驱动老化,电机老化。

网友:
老化可以修吗?要是真的老化的话为什么能检测到以后使用都是正常的呢

网友:
固件坏了,复位时间长!

网友(2011-06-10):
硬盘问题,太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