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Topward 6306D求维修方法?

楼主(2011-05-09):
这个内容是该发在这个区吗?
听说修笔记本和显示器需要一台稳压电源。新近得到一台Topward 6306D,很高兴。
通电测试,结果才几秒钟就闻到一股刺鼻的焦味。不得不开机检查。
拆开上盖如图0,发现此机器是一个以变压器为主,加上一些外围电路组成的。难怪超重。

经查,主稳压板上有一明显烧坏处,如图1
对比电路板正反面,如图2,烧坏处的两对焊点被短接,这两对焊点是J41J61
将这两对焊点短接等于将整流桥CR3的正负极直接短路。这明显是有人处理过。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明显的错误呢?机器上还有不有其它问题呢?
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能不能找到这个机器的图纸
2、J41,J61有什么用?这个机器有什么通病吗?
3、那个RB151的桥堆耐压和电流是多少?
4、请教维修思路。
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人为的因素。

网友:
从楼主上的图片看,此电源,不是普通垃圾货!双风扇,前面的面板显示部分引脚密密麻麻的,后面的散热板,相当的给力,电源部分应当好修,所有电子产品的电源部分,无非不是,整流,保护,过压保护,等等这类的,慢慢查吧,一级一级的排除故障!就从烧坏的整流桥开始查起,打二极体值,查短路,最后无短路,再上电!

这种东东一般是没有图子的,自己画图,跑线吧!

网友:
整流桥堆用  2A的  排除短路点

网友:
RB151耐压100V,电流1.5A.

网友:
你这个做工相当不错哦,,,不象我买的杂牌电源,做工粗造,电流指示相当不靠谱

网友:
那是接两只风扇的插座孔,短接当然会烧掉。你的风扇线头还掉在外面呢,如果实在搞不定就出掉吧,我报名要,哈哈。

网友:
谢谢你!你说得对。
竟然是把风扇拆除,直接短路。不知还有不有其他问题。继续测试。
找不到RB151准备用机箱电源中的桥堆代用。
这个稳压电源确实用料足,两路可调输出,数显。主整流桥是金属壳,主滤波电容8200微法,输出调整管F铁壳封装加大散热片。超重,一次没拿稳,付出了血的代价。
谢谢大家!

网友A:
检查了各路电阻,无短路。用一个明基LCD的2A桥堆换上去,通电,稳压电源可以工作了。如图:
问题还有:2路0V-30V可调的稳压电源,输出都是52V,调整范围51V-52.5V,几乎不可调。什么问题?
没有图纸,也不知道调整原理。(里面好多继电器。)输出调整管是两只并联的三极管2N3772,而它们的BCE三个脚都与整流桥的输出电压一样。调整管没起到调整的作用。
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还要继续查。

网友(点评):
设成单路输出了没有

网友:
首先你要熟悉串联稳压电源的原理,大部分电路都差不多,给你张原理图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了各路电阻,无短路。用一个明基LCD的2A桥堆换上去,通电,稳压电源可以工作了。如图:
问题还有:2路 ...

3055可能击穿了。好好检查一下还有哪些元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