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936焊台温度不可调(已修复)

楼主(2011-05-09):
我的安泰信936焊台出现温度过高(烙铁头都已经发红了),调节温度旋钮无效。请各位给我提供一下维修方法或提供一份图纸!我先谢谢大家了!现在烙铁芯也烧断了。

网友:
温控部分失灵了吧!!能送厂修吗?若需要安泰信厂家办事处的资料,可联络我!!

网友:
还是打开自己修一下吗,,自己本身不也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
谢谢2楼帮助!给我一份厂家资料吧!

网友:
我也有台刚买不久的安泰信936,也是温度不可控。

你看看是不是烙铁芯问题,

解决了告我一声啊

网友:
是不是换了芯线接错了

网友:
是不是功率管坏了

网友:
可控硅没坏,代换过LM324,没有效果,手头没有了烙铁芯,现在不能维修了,再说其他的芯片手头也没有。如果能得到厂家的资料是最好的了。这几天一直在忙着修雷击的电视,等有了时间和配件再修。

网友:
如果可控硅没事,觉得应该是发热芯坏了,发热芯是两线的一般不会接错。

网友:
就是发热芯的问题,更换一个就好了。买烙铁芯的时候,业务员让咨询一下技术人员,他说应该是控制电路的问题,在没有修好之前,更换烙铁芯还会烧坏的。我问他有没有假负载可以代替烙铁芯,毕竟一个芯20元呢!他说没有。后来我找到原理图以后才知道,为烙铁芯供电的是交流电,控温是靠为烙铁芯供电的时间长短,不是我想象中的为烙铁芯调压来控温。这不就好办了嘛!只要降低焊台的供电电压,即使温度失控,烙铁芯也不会太热啊!买回烙铁芯以后,首先用调压器把电压降为180V为焊台供电,把936的控温调到最低,开机几分钟温度,烙铁头温度一直稳定;再调高控温钮,温度又恒定了,看来控温电路没有问题。把调压器温度设为220V,温度也一直恒定。看来就是烙铁芯的问题了。
总结:维修936系列温度失控的故障时,降低为焊台的供电的电压是一个好办法。这样就不会因为温度失控而引起烧烙铁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