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_rst#

楼主(2011-05-09):
北桥在什么情况下,会发出cpu_rst#?求解。。。。

网友:
请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
在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会发出CPU_RST#。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时钟 、复位正常后!

网友:
不需要收到什么信号吗?

网友:
北桥,发出cpurst#条件,1,北桥供电正常 2,北桥时钟正常,3,北桥接到pwrok ,4,北桥接到,南桥发出的pltrst#,5确保北桥不空焊,不短路!这样,在常规情况下,是可以发出cpurst#的!

网友(点评):
恩 达到这些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
供电、时钟 、复位正常就会发出复位了

网友:
呵呵,忘记说明了,以intel为例,祝楼主好运!

网友:
加个条件,和南桥通信正常(DMI)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是的,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