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帮忙搞个配件单

楼主(2011-05-09):
本人想搞液晶电视机和液晶显示器维修,边学边修,不知道首次进什么配件,希望高手们帮忙,常用的配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液晶电视我不知道需要什么,显示器:通用高压,电容,电源板,通用驱动板等

网友:
谢谢我需要详细一些的

网友:
高压条
单灯。双灯。四灯(分大小口)。还有大小口转换头
驱动板
通用驱动板就行
屏线
常见单8双8.单6双6
我现在没时间先跟你说这么多了。以上是显示器的

网友:
多着你,你到一个淘宝店面卖液晶配件的,把里面买的人多的都买下就是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