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款液晶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

楼主(2011-05-09):
明基:同时按住第1个和第4个按键不放,然后再按下电源按钮,直到显示器亮起后松开手。这时再调出OSD菜单,就进入了厂商模式的隐藏菜单。在高级设置中出现了一个AL项,同时在主菜单的左上角不停地闪烁着一个“F”字符。

美格:按住单键飞梭不放,然后再按下电源按钮,激活隐藏菜单。在菜单的左上角有一个红色的“F”字样,而且在“More”菜单中,其下级子菜单中就会多出几个隐藏选项,包括对比度、亮度和色温的调节。

爱国者:同时按住第1个和第4个按键不放,然后再按下电源按钮,直到显示器亮起后松开手。这时调出OSD菜单,就进入了厂商模式的隐藏菜单。在调节功能里多出了4项功能。

NESO:按住单键飞梭不放,然后再按下电源按钮两三秒钟后再松开,激活隐藏菜单。隐藏菜单中的内容提供了线性/非线性失真、水平/垂直聚焦等等极为详尽的调节选项。

CTX:按住“+”、“-”两个控制按键开机,在画面调整和几何调节项就出现了隐藏菜单,比原有菜单多出了角独立调节、频宽以及OSD菜单位置等选项。

雅美达:按住“OSD”键不放,然后再按下电源按钮两三秒钟后再松开,激活隐藏菜单。隐藏菜单中除了标准OSD菜单中有的几项外,还有四角聚焦独立调节、垂直/水平汇聚调节、线性失真以及非线性失真调节等很多专业级显示器中才能见到的选项。

三菱:按住“Menu”键不放,然后再按下电源按钮,激活隐藏菜单。隐藏菜单中的内容除了标准OSD菜单中含有的普通选项外,还有四角聚焦独立调节、垂直/水平汇聚调节、各种线性失真调节等等选项。

EMC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也很特殊,拔下电源线,按住上键不松手,再插上电源线,打开电源开关,等一会儿,屏幕上出现OSD菜单是就已经进入了工厂调整模式。

TCL:按“MENU”键呼出OSD菜单,按右键移动光标至“ZOOM”位置,连按两次“MENU”不松手,直至工厂模式的调整菜单出现为止。方正、方向与TCL显示器使用的微处理器(MCU)是一个厂家的,其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相近

飞利浦显示器
  1)型号107T,107P
  面板按键:“←”,“→”,“↑”,“↓”,“OK”,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再用左手同时按住“←”和“→”不松手,接着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等屏幕出现图像时松开左手,这时屏幕上会弹出“Model Select”的菜单。
  锁定面板:在显示器正常显示器,按住“OK”键不松15S后,即锁定面板按键。解锁方法与加锁方法相反。
  2)型号201P
  面板按键:“←”,“→”,“↑”,“↓”,“OK”,电源开关“●”。
  该款显示器不需要接主机,按下“OK”键即可调出OSD菜单。

dell液晶:
DELL 1704FPT显示器,在开机前按MENU+"+"然后在按显示器电源开关,点亮以后再按MENU,在原菜单面板上就显示出了CPT-V015

三星LCD:
摆弄一台三星 X152的15" LCD, 发现长按最左边的那个按钮几秒钟可以进入工程菜单,可以查看已经使用的灯管时间,修改菜单语言,还有一个PixelShifting的选项,默认是OFF的,可以打开,不过画面好像没变化嘛? 推出工程菜单需要关显示器。

注意:

1.不同的厂家,在调整显示器的OSD菜单选项时,有的不需要存储,当你调整完某一选项时,到某一数值,即时保存此数值。有的则需要选择存储才会把刚才的设置和改变进行保存。

2.在进入工厂模式调整显示器时,一定要把调整项的初始值记下来,并且调整时要一点一点的调整,千万不要按住按键不松手,使数字快速调整。

3.如果在用户模式中调整混乱时,我们可以调出出厂默认值,然后再慢慢调整。

4.注意有的型号的显示器(如TCL MF767)在调整色温时,需要选择“EXIT”才能保存你刚才的调整值,如果直接按显示器面板上的“EXIT”则不能保存。

TCL显示器
ML56液晶显示器

1,面板按键:“-”,“MENU”,“+”和电源开关键(在显示器面板的下部)。

工厂模式进入方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按住“MENU”键不松手,再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等屏幕出现图像后,松开手。再按下“MENU”键时,在屏幕的右上方即出现一个绿底白字并且上下为黄色,非常醒目,下部的英文提示为“FACTORY-ADJ”,表示此时为工厂模式。主要功能是显示器内部三个主要芯片的控制功能调整(ASI32X,AD9884,TW98),有RGB三色白平衡与暗平衡调整,亮度与对比度调整,U,V增益调整;还有“AUTO ADJUST”(自动调整)和“INIT ALL”(初始化全部)。

网友:
进工厂模式有什么用?、

网友:
我也想问问  出现什么情况需要进入工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