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M2VLE-RH3.3VSB短路,拆IO为什么就好了

楼主(2011-05-09):
技嘉 M2VLE-RH3.3VSB短路,拆IO为什么就不短了、 IO是SMSC !
技嘉

网友:
3.3vsb给南桥、网卡、io都有供电

网友:
因为IO坏了

网友:
IO用到3VSB IO坏的话就会拉低3VSB 很平常的一个故障来的

网友A:
你看io的datesheet就知道了 有一个3vsb的供电的

网友:
因为IO短路了

网友:
那就是IO短路了啊 更换相同的